电视机开机图像模糊

楼主(2011-11-21):
开机模糊,解剖后发现是它的原因,铜臭很厚.由于是强拆也不知是不是掉了东西.花两元钱破财后故障解决.

网友A:
一般都为这个问题吧 2元的东西质量太差了

网友B:
管座上的聚焦极漏电造成聚焦电压低,故障轻微时,开机通电一会就好了,最好尽早更换。

网友C:
管座坏了

网友D:
管座受潮了,整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E:
换个陶瓷的管座可用的久点。

楼主:
俺主要干低压电器维护工厂仪表等设备,对于家电不是太懂,也就是偶尔修一下自己的家电都是小毛病.

网友F:
给楼主鼓鼓掌,支持一下~!

网友G:
就换一个普通两块的吧 陶瓷的也并不见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