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1-11-21):
如何运用西门子200plc控制变频器啊,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最好能给一个例子。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有多种方法,普通输出信号进行端子控制、模拟量控制、通讯控制,你要选择一种方法

网友B:
简单的只是控制开关通断来实现变频器外接端子的启停

网友C:
具体的例子可以结合说明书,端子都是很好接的,启动,停止,正反转,模拟量给定频率等等

网友D:
PLC控制变频器有多种方法,普通输出信号进行端子控制、模拟量控制、通讯控制,你要选择一种方法????

网友E:
三种控制转速方式:
1、多段速,PLC上用几个输出点就可以切换8或16速;
2、PLC加D/A模块,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转速连续可调;
3、用通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