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一台富士22P9S变频器三相空载和带载都不平衡,机子过流报警,拆下变频器检查驱动板,发现模块上臂三相电压是+16.1v和-7.3v,正常。下臂U相+14.5v和-8.2v,V.W二相是共用的,电压是+17.1v和-5.6v,明显这组共用电压不正常,但因没有图纸,直接从电路板上看不出这个电压是开关电源怎么引过来的,恳请有知道的同仁给予指点,如果有该机的驱动板图纸上传一份更好,本人不胜感激,另外请问一下此机驱动板电容为何只用4.7uf的,与其它机型比较好像太小了。

网友A:
手头无具体电路.可以脱开逆变模块,上电检测对比六路脉冲,并检测输出电流值(能力),应该能找出故障所在.驱动电源,一般都是从开关电源提供的.好像下三臂IGBT是共用一路驱动电源吧.共用电压稍低,不算问题.

网友B:
图纸淘宝网有卖的
下臂U相+14.5v和-8.2v,V.W二相是共用的,电压是+17.1v和-5.6v

下桥应该用一组电源吧 没有接触过P9 我这里G11

还是检查更换光偶试试  电解电容也可以更换 这两个东西容易老化

楼主:
谢谢上面二位工程师的解答,按理说一般的变频器下3臂共用一路电源,可是这个变频器确实是U相和其它两相是分开的,我仔细查看电路发现开关电源整流后的22.7V,通过稳压二极管串联分压得到正负驱动电压的,我现在还要详细探究一下U相和另二相电压不同的原因,然后在检查驱动脉冲是否正常。

网友C:
楼主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我已用半天时间大概测绘出了驱动板简图,并且已维修好了变频器,原因是上臂坏了2个PC923(U和W相),现在用示波器检测,6路驱动全部正常。最后重申一下此机下臂驱动电源正如我所说确实不是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