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相五线制用颜色黄、绿、红、淡蓝色分别表示U、V、W、N 保护接地线双颜色(PE)变压器在运行中,变压器各相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25%。变压器投入运行后应定期进行检修。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宜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的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得短路。因短路时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烧坏互感器,为此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二次侧都装设熔断器进行保护。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这是为了防止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及设备的安全。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二次侧接近于短路状况。二次线圈的额定电流一般为5A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决不允许开路,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防止其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侧。电流互感器在联接时,要注意其一、二次线圈的极性,我国互感器采用减极性的标号法。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接线正确可靠,并且二次侧不允许接熔断器或开关。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要拆除二次侧的仪表或其他装置时,也必须先将二次侧短路,然后再进行拆除。低压开关是指1KV以下的隔离开关、断路器、熔断器等等低压配电装置所控制的负荷,必须分路清楚,严禁一闸多控和混淆。低压配电装置与自备发电机设备的联锁装置应动作可靠。严禁自备发电设备与电网私自并联运行。低压配电装置前后左右操作维护的通道上应铺设绝缘垫,同时严禁在通道上堆放其他物品。接设备时:先接设备,后接电源。拆设备时:先拆电源,后拆设备。接线路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拆线路时:先拆火线,后拆零线。低压熔断器不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等于配电线路的工作电压。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等于熔体的额定电流。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必须大于配电线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熔体额定电流的选用,必须满足线路正常工作电流和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对电炉及照明等负载的短路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对于单台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机额定电流熔体额定电流在配电系统中,上、下级应协调配合,以实现选择性保护目的。下一级应比上一级小。瓷插式熔断器应垂直安装,必须采用合格的熔丝,不得以其他的铜丝等代替熔丝。螺旋式熔断器的电源进线应接在底座的中心接线端子上,接负载的出线应接在螺纹壳的接线端子上。更换熔体时,必须先将用电设备断开,以防止引起电弧熔断器应装在各相线上。在二相三线或三相四线回路的中性线上严禁装熔断器熔断器主要用作短路保护熔断器作隔离目的使用时,必须将熔断器装设在线路首端。熔断器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刀开关作用是隔离电源,安全检修。胶盖瓷底闸刀开关一般作为电气照明线路、电热回路的控制开关,也可用作分支电路的配电开关三极胶盖闸刀开关在适当降低容量时可以用于不频繁起动操作电动机控制开关,三极胶盖闸刀开关电源进线应按在静触头端的进线座上,用电设备接在下面熔丝的出线座上。刀开关在切断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下,接通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上,不能倒装或平装,三极胶盖闸刀开关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低压负荷开关的外壳应可靠接地。选用自动空气开关作总开关时,在这些开关进线侧必须有明显的断开点,明显断开点可采用隔离开关、刀开关或熔断器等。熔断器的主要作用是过载或短路保护。电容器并联补偿是把电容器直接与被补偿设备并接到同一电路上,以提高功率因数。改善功率因数的措施有多项,其中最方便的方法是并联补偿电容器。墙壁开关离地面应1.3米、墙壁插座0.3米拉线开关离地面应2-3米电度表离地面应1.4—1.8米进户线离地面应2.7米路,一,二级公路,电车道,主要河流,弱电线路,特殊索道等,不应有接头。塑料护套线主要用于户内明配敷设,不得直接埋入抹灰层内暗配敷设。导线穿管一般要求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包括绝缘层)不大于线管内径截面积的40%。管内导线不得有接头,接头应在接线盒内;不同电源回路、不同电压回路、互为备用的回路、工作照明与应急照明的线路均不得装在同一管内。管子为钢管(铁管)时,同一交流回路的导线必须穿在同一管内,不允许一根导线穿一根钢管。一根管内所装的导线不得超过8根。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必须要可靠接地。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出线两端必须加塑料保护套。导线穿管长度超过30米(半硬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导线穿管长度超过40米(铁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导线穿管,有一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20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导线穿管,有二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15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导线穿管,有三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8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在采用多相供电时,同一建筑物的导线绝缘层颜色选择应一致,即保护导线(PE)应为绿/黄双色线,中性线(N)线为淡蓝色;相线为L1-黄色、L2-绿色、L3-红色。单相供电开关线为红色,开关后一般采用白色或黄色。导线的接头位置不应在绝缘子固定处,接头位置距导线固定处应在0.5米以上,以免妨碍扎线及折断.板用刀开关的选择1.结构形式的选择  根据它在线路中的作用和它在成套配电装置中的安装位置来确定它的结构形式.仅用来隔离 电源 时,则只需选用不带灭弧罩的产品;如用来分断负载时,就应选用带灭弧罩的,而且是通过杠杆来操作的产品;如中央手柄式刀开关不能切断负荷电流,其他形式的可切断一定的负荷电流,但必须选带灭弧罩的刀开关.此外,还应根椐是正面操作还是侧面操作,是直接操作还是杠杆传动,是板前接线还是板后接线来选择结构形式.  HD11、HS11用于磁力站中,不切断带有负载的电路,仅作隔离电流之用.  HD12、HS12用于正面侧方操作前面维修的开关柜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切断额定电流以下的负载电路.  HD13、HS13用于正面操作后面维修的开关柜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切断额定电流以下的负载电路.  HD14用于动力配电箱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带负载操作.2.额定电流的选择  刀开关的额定电流,一般应不小于所关断电路中的各个负载额定电流的总和.若负载是电动机,就必须考虑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峰值电流是否在该额定电流等级所对应的电动稳定性峰值电流以下(当发生短路事故时,如果刀开关能通以某一最大短路电流,并不因其所产生的巨大电动力的作用而发生变形、损坏或触刀自动弹出的现象,则这一短路峰值电流就是刀开关的电动稳定性峰值电流).如有超过,就应当选用额定电流更大一级的刀开关.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   (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   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   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   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   测试。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   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   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   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   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   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   更换损坏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冰箱抽空加制冷液方法?? 冰箱抽空加制冷液方法 对于制冷设备的维修,抽空是一般故障的第二步骤检修.第一是打压(不包括换压缩机或换管).在确定管路不漏的情况下,下一步就是抽空.常用方法有两种:1,用真空泵抽空.也可以用一个压缩机来代替真空泵.只是抽空的时间要比用真空泵长一些,因为相对而然(言)压缩机的排气两(量)要比真空泵小一些.在冰箱上的工艺管上接一个带有压力表的工作阀,一头焊在压缩机上,另一头用一个加液管连接在真空泵上,打开表的法(阀)门,开动真空泵或外接的压缩机,开始抽空,当真空泵上的排气口没有气体排出时,抽空完毕.2,用自身的压缩机来自身抽空.这个方法很适合外出修理,不用带真空泵.方法是:如果原机上的过滤器是双尾的,打开工作口(原来是焊死的),开动压缩机,会有很多空气从这个口排出,当这个口没有气体排出时,用手堵住这个口,拔掉电源.(一定要注意安全)打开加液法门,向系统充如制冷液,当过滤器的工作口有气体排出时.用钳子夹死这个口,后用气焊封死这个口.???? 加制冷液:制冷液\加液管\表阀都连接好后,打开加液法门,段开(拧松)加液管的一头,当管头处有制冷液排出时,拧紧法拦(兰).打开压缩机上的表阀,最好把制冷液钢瓶倒过来加液态的,当表压显示4公斤压力时,关闭加液阀.给冰箱通电,这时表的压力随着机器的工作而下降.当表针稳定时看一下压力,一般在零点三到零点8之间都属于正常压力.静态加4公斤的依据是冰箱的低压压力静止时的压力是工作时的4倍.随着冰箱的工作时间增加,箱内的温度一直往下降,正常的充注量时,运转一段时间后回气管上应该接(结)露,过滤器的温度和环境温度差不多或手摸比较热为正好.如果回气管上接(结)霜说明制冷液加多了,打开加液阀放掉一些,要慢些,边放边观察回气管,看到霜化了就关加液阀.如果运转很长时间回起(气)管上温度还是不凉或无露,打开加液阀,补充一些制冷液.低压电动机熔断器的选择与维护
实践证明,熔断器对于低压电动机的相间短路、单相短路故障和过载是简单而有效的保护装置。但如果熔断器的型式和参数选择不当或使用维护不利,同样达不到预期的保护

网友A:
内容不少,感谢,收藏备用。

网友B:
经典,收藏下来经常看看,谢谢

网友C:
先收藏一下,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