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由于FX2N  PLC 的Y0,Y1被输入脉冲测速和脉冲输出占用,一路400个/秒的脉冲分频需要用计数器,不知普通计数器能不能用,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有点看不懂,Y0 Y1是输出,怎么被输入脉冲测速占用了

网友B:
计数器是用输入信号的;

网友C:
楼主是想说X0输入脉冲测速吧?................

400个/秒的脉冲能否使用普通计数器,其接通断开时间要小于扫描时间..................否则就要使用高速计数器其频率与扫描时间无关.........................

网友B:
如果是输入到PLC内,用高速计数器;
如果你想让PLC  Y0 Y1以外的点来输出400HZ的脉冲,没办法;

楼主:
我想说的是用普通计数器能不能对400HZ的脉冲进行准确计数

网友D:
确认下你手上普通计速器的各项参数先

网友E:
我想说的是用普通计数器能不能对400HZ的脉冲进行准确计数????NO绝对不行!

网友F(2013-06-16):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说X0输入脉冲测速吧?................

400个/秒的脉冲能否使用普通计数器,其接通断开时间要小于扫描时间..................否则就要使用高速计数器其频率与扫描时间无关.........................
其接通断开时间要小于还是大于扫描时间?

网友G:
我感觉有点靠不住,400HZ 算下来是2.5ms一个了,你监控下看看扫描时间是多少?我对1N的比较清楚,根据步数多少,一般总要几十ms的,2N的倒是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