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用伺服电机驱动工作台旋转,至于从哪个位置开始转无所谓,只要工作台转一周或两周停下就行,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用绝对式编码器?
如果用增量式编码器开机必须给它一个参考点吗?能不能每次就从电机上次停下的位置开始,通过发送能使电机旋转两周的脉冲数
来定位?
还有绝对式编码器也有A、B、Z三路输出吗?准备用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是不是增量式和绝对式都可以?
刚开始接触伺服,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A:
你都说了从哪里开始转无所谓,当然可以用增量式了。增量式确实需要参考点,你可以就以当前位置为参考点啊!

网友B:
。增量式确实需要参考点

网友C:
绝对的没有ABZ的,

网友D:
用增量编码器,加光电开关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