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近日在现场接触到一个控制系统,使用xxxPLC,软件PID+手动控制。
“故障”现象:使用手动调节阀门到一定程度,工作一段时间,压力稳定(比如阀90%开度,压力1200mpa),此时如果不手动调整而直接转到自动PID,就会出现严重的扰动,(设定值是520mpa),由于目标与现值存在巨大偏差,会有小到瞬间的阀关闭断流,大到阀全开而超压保护,2种情况生产中都不允许。
当然在了解工艺要求后用程序(或PID的输出控制上下限)可以解决,但手自转换的扰动是这类PLC的通病。

在此问的不是西门子手自转换扰动问题,想了解一下,在上面提到的情况下,西门子的PID是不是也要设置上下限,才可以避免阀的关闭或大开?
因为对西门子PID知道甚少,途说不用设置输出上下限。
求证正解

网友A:
老兄你确定是1200mpa吗

楼主:
它电脑显示如此

网友B:
你可以用PID向导呀!可以不编写手动到自动转换的程序呀!直接自动PID处理效果很好!

楼主:
谢谢 楼上2位
可能没有问清楚,现场用得不是西门子PLC,只是当时有人提到西门子及ABPLC的pid有手自无扰动功能,细问是否保证不会出现阀关闭或过度打开,基本没有答案。
再重申问题:手动将阀打开(也可能关小),使PV值远离SV值的情况下,切到自动PID控制,会不会出现阀关闭,或阀过度打开。是不是也需要输出设置上下限。
因为没用过西门子的PID,特在此求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2位
可能没有问清楚,现场用得不是西门子PLC,只是当时有人提到西门子及ABPLC的pid有手自无扰动功能,细问是否保证不会出现阀关闭或过度打开,基本没有答案。
再重申问题:手动将阀打开(也可能关小),使PV值远离SV值的情况下,切到自动PID控制,会不会出现阀关闭,或阀过度打开。是不是也需要输出设置上下限。
因为没用过西门子的PID,特在此求教。

在西门子或者AB的PLC中的PID功能块 ,其对于无扰切换是采用 将PID功能块的PID输出值直接作为手动的设定值 ,而对于您的PV远离SV值,那么根据PID的运算,必定会产生MV(PID的输出)的值的极大或者极小。

而如果您期望不要产生这种情况,您需要对MV的值进行后续处理然后再进行模拟量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