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直流的直线位移传感器,PLC检测不到模拟量输入,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1、3电源,2输出啊?电源接反就烧掉了吗?能不能修?
这个签名很霸气!!~!~!!

网友A:
如果是电流信号,接反了不会烧掉的,具体你的位移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一般位移的是电位器信号,位移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B:
工作电压过高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