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三相交流伺服电机,要改变它的旋转方向,我知道是要改变驱动器里面相对应的参数值,但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要改变其转向,只要调换两根相线就行,就不知道三相交流伺服电机也同样调换其两根相线,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现象?知道的就来说一下啦,谢谢!

网友A:
呵呵;大多伺服是不可以的;
必须按顺序接电机线;
方向的话,看你设的是正脉冲/负脉冲方式还是脉冲+方向模式;

网友B:
接线必须正确,驱动器本身设置中有正反转的转换,而且也可以通过改变外部开关来完成正反转的转换~!

网友C:
仅调换两根电源线,一个可能是飞车,另一个可能就是报警。

网友D:
这样转动几下就会报警过载

网友E:
这样完全不行的,肯定报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完全不行的,肯定报警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逻辑取反的参数,再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更改参数就能改变运行方向

网友G:
告诉你伺服不动了,报警。
通过改变伺服参数改变方向

网友H(2011-12-25):
伺服电机调换两根线就会出现过流的报警,要改变转向就只需要改变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I:
Z版说的已经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