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变频器

楼主(2011-11-21):
当我机床主轴高速运转的时候,6RA70变频调速器就会出现A031的报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专家帮帮忙

网友A:
速度偏差大,具体不影响运行,但影响查看参数,可通过调整参数,将速度偏差纳入允许范围之内,消除该报警。

网友B:
设定值与实际值的偏差大。这说明系统调节能力不够。看看此时的电流是否已经用满了?还是被限制了?

网友C:
看看此时的电流是否已经用满了?还是被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