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概述

为了对比方便,首先看一下UDP和TCP的不同之处。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是基于连接的协议,也就是说,在正式收发数据前,必须和对方建立可靠的连接。一个TCP连接必须要经过三次“对话”才能建立起来,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相对来说,UDP则不需要建立可靠的连接。

UDP(User Data 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是与TCP相对应的协议。它是面向非连接的协议,它不与对方建立连接,而是直接就把数据包发送过去。UDP适用于一次只传送少量数据、对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应用环境。正因为UDP协议没有连接的过程,所以它的通信效果高;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可靠性不如TCP协议高。QQ就使用UDP发消息,因此有时会出现收不到消息的情况。

如何在紫金桥中配置UDP采集的驱动

在紫金桥中配置UDP采集驱动非常的容易,首先建立设备,我们假设modbus 这次采用UDP方式采集,注意在连接方式栏目中选择“网络UDP”方式。

在紫金桥中所有的通用驱动都可以选择UDP方式,比如Modbus一般情况下是使用485之类的串口来工作的,那么我们只需要选择”网络UDP”即改变了传输通道。这说明紫金桥软件的通道设置非常的灵活。

设置的第二步,要指定2个端口号。上面是目标设备的IP与目标设备的端口号;下面的是本地的端口号,注意UDP方式特有的选择项。

为什么UDP需要本地端口号设置呢?

由于很多软件需要用到UDP协议,所以UDP协议必须通过某个标志用以区分不同的程序所需要的数据包。端口号的功能就在于此,例如某一个UDP程序A在系统中注册了3000端口,那么,以后从外面传进来的目的端口号为3000的UDP包都会交给该程序。端口号理论上可以有 2^16这么多。

最后选择完成即配置成功。

多设备采集配置

如果需要一对多的类似485总线的采集模式,除了配置目标IP不同外,请在本地端口号内输入相同的端口号,这样就相当于多个设备挂在1个通道上了。(以下是驱动框架运行画面)

小结

由于紫金桥软件的通道层的配置十分灵活,使得很多为串口开发的程序可以直接配置成UDP模式,减少了相同协议下不同传输介质的开发工作量。受到广大集成商和最终用户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