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一张工作台要来回往复运动,用减速马达加齿轮和齿条实现。如果用一个多孔编码盘加光电开关(NPN型)套在马达轴上,实现工作台来回定点位置控制,该怎么做?假设光电开关输入1高速计数器计数,如果停止时光电开关被遮挡(输入0),这时怎么处理?
   PLC用三菱FX2N-64MR

网友A:
还真是廉价方案。

网友A:
工作台两头各装两个接近开关,前面一段都是快速,后面一段是慢速,就可以大体上准确定位了,还要给电机配个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廉价方案。

全民节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两头各装两个接近开关,前面一段都是快速,后面一段是慢速,就可以大体上准确定位了,还要给电机配个变频器。
不是这个意思,没这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