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各位同仁,在使用国产的触摸上有预到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咨询我,我尽量帮朋友们解决,小可对触摸屏略知一二,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或者拿出来大家一起探讨探讨!技术QQ:49088749
 也可以给我QQ邮箱49088749 发邮件留言!一定及时给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新手,可以发一份三菱触摸屏学习的视频资料给我吗?邮箱1139279214@qq.com 谢谢啦!!!

网友B:
触屏坏了怎么办

网友C:
请多指点啊

网友D:
你好!有维纶触摸屏的教程资料吗?我的邮箱gimsondeng@163.com谢谢。

网友E:
名字够霸气,O(∩_∩)O~

网友F:
三菱触摸屏/型号是F940GOT--SWD--C.现在跟电脑通信时出现通讯错误用RS232C接口,用一条FX-232CAB-1,通信口是COM1,传输速度是9600,跟欧姆龙CQM1  PLC通信时用的COM1  RS232一切正常/我用GT  DESIGNER软件显示通讯错误(数据长度不正常)使用FX-PCS-DU-WIN-C软件显示(接受数据不合法)用GT  DESIGNER 2软件显示通讯错误/用解密软件解密没有密码/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F:
三菱触摸屏/型号是F940GOT--SWD--C.现在跟电脑通信时出现通讯错误用RS232C接口,用一条FX-232CAB-1,通信口是COM1,传输速度是9600,跟欧姆龙CQM1  PLC通信时用的COM1  RS232一切正常/我用GT  DESIGNER软件显示通讯错误(数据长度不正常)使用FX-PCS-DU-WIN-C软件显示(接受非法字符)用GT  DESIGNER 2软件显示通讯错误/用解密软件解密没有密码/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F:
三菱触摸屏/型号是F940GOT--SWD--C.现在跟电脑通信时出现通讯错误用RS232C接口,用一条FX-232CAB-1,通信口是COM1,传输速度是9600,跟欧姆龙CQM1  PLC通信时用的COM1  RS232一切正常/我用GT  DESIGNER软件显示通讯错误(数据长度不正常)使用FX-PCS-DU-WIN-C软件显示(接受非法字符)用GT  DESIGNER 2软件显示通讯错误/用解密软件解密提示请确认通讯后再试/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本人想是不是屏的RS232口被设置成与PLC通讯锁定。不能和电脑通讯、进入屏糸统设置要密码、现在不知道密码。怎么办?是台湾进口来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