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

楼主(2011-11-22):
谁能帮我分析下这个断路器符号的含义 SD-125Y/3300  125A

网友A:
SD代表企业代号
125是断路器框架等级
Y是一般分段能力
3300是3极没有别的附件
125A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12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代表企业代号
125是断路器框架等级
Y是一般分段能力
3300是3极没有别的附件
125A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125A

同意以上解释。
记得,3300中第二个3是代表复合脱扣形式的,后面两位数字才代表附件编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