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软件上我知道用rslinx,但是现在别人给我了一个AB plc rslogix 5000,现在我想下程序到硬件上,可是我并不知道该怎么连上
我想通过以太网来连接。
大侠们,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A:
建议楼主仔佃把基础教程看一遍。如果连这个耐心也没有,那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吧?

网友B:
不知道呢,关注一下吧

楼主:
我是配置了,但是就不显示AB的硬件啊,如果能整明白就不问了,整不明白才问的

网友C(2012-02-21):
连接需要安装好RSlinx与RSlogix5000两款软件,可以通过网线连接,直接把电脑和处理器的网口连接即可,这时候要把电脑的网络连接改成手动选择,设置IP地址。打开RSlinx选择通信再选Configure Drivers,,,,,,都这么长时间了楼主应该知道了吧,那我还废什么话,,

网友D:
RSlinx里面选的PLC的通讯模块别选错了,然后两者的IP地址要同一段,但不同IP

网友E:
我配置了网络,而且在同一个网段不同的IP,但是列表上没有显示当前成功的连接啊,而且网络标示有叹号?

网友F(2012-05-14):
把程序做好了 然后上载到硬件

网友F:
你网络IP有问题

网友G:
在RSlinx里 添加好以太网驱动(注意IP段的设置)
点击在线
搜到模块就表示OK了

在5000的通讯设置里 一样选择到搜到的模块 就OK了

网友H(2017-06-12):
连接需要安装好RSlinx与RSlogix5000两款软件,可以通过网线连接,直接把电脑和处理器的网口连接即可,这时候要把电脑的网络连接改成手动选择,设置IP地址。打开RSlinx选择通信再选Configure Drivers,然后我再程序中强制虚拟SO,这不能控制线圈,强制真实地址按钮,可以控制线圈

网友I:
上图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