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知识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朋友们将《交流接触器》输入百度,看那里又是怎么说的好有个比较,我试了一下得到网址是:http://baike.baidu.com/view/462363.htm

里面说到:基本分类
  交流接触器又可分为电磁式,永磁式和真空式三种。 楼主的交流接触器知识还缺永磁式的一种。

网友B:
谢谢了,呵呵,感谢共享

网友B:
真空式?没听说啊

网友C(2012-05-10):
交流接触器专用绕线机
机器特点:
1. 专为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骨架定制。米特研发人员深入研究了交流接触器的产品特点,因而对绕线机作了相应的改进,使之更符合交流接触器线圈的绕制。
2. 控制系统为日本安川(YASKAWA)MECHATROLINK-II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控制灵敏精确,可使导针移动精度达到0.01mm;响应迅速;可靠性高。该控制技术代表绕线机控制系统的最先进水平。
3. 所有关键部件均原装进口,包括:安川(YASKAWA)AC伺服系统,CKD/SMC气缸, SKF轴承,神似传感器(SUNX)和优霓塔同步带(Unitta)等。
4. 主轴间距为大间距,10mm或81mm,几乎适合所有交流接触器规格。
5. 转速高(最高16000RPM),对于交流接触器的匝数较多的特点尤为合适。
6. 交流接触器的骨架(bobbin)因不对称的特点而易导致绕线过程中噪音较大,米特研发人员具有治具动平衡校验经验,极大降低了噪音。

关键词:交流接触器绕线机 米特 Meteor 交流接触器

规格参数 Specifications:
型号
Model # MTW-0899 MTW-1281
控制方法
Control System 日本安川(YASKAWA)MECHATROLINK-II高速现场网络总线
YASKAWA  MECHATROLINK-II FCS (Fieldbus Control System)
主轴数量
Spindle Number 8 12
主轴间距
Spindle Pitch 99mm 81mm
主轴转速
Spindle speed MAX.16,000RPM
位置决定精度
Moving precision ±0.01mm
适用线径
Wire range 0.1-0.3mm (依选用的张力器决定线径适用范围)
最大绕径Max. coiling diameter Ф95mm Ф78mm
最大排线尺寸
Max. coiling Width 50mm
缠脚角度
End process angle 水平、垂直(可定制45度斜缠)
Vertical,Horizontal, 45 °as requested
机械尺寸
Machine Size 1380(L)*1300(W)*1800(H)mm ,
1380(L)*1300(W)*2100(H)mm (含绞线 including twisting unit) 1580(L)*1300(W)*1800(H)mm
1580(L)*1300(W)*2100(H)mm (含绞线including twisting unit)
机械重量
Machine weight 750kg 800kg
绞线长度
Twisting length 300-500mm
绞线股数:
Twisting number 3-19(奇数股 odd number)
绞线速度
Twisting speed 6,000 RPM
使用电源
Power woltage AC 380V  50HZ
电力消费
Power consumption 5KVA

使用空气压力
Air pressure 0.45-0.65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