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Micro830 – 经济型微型 PLC,具有简单运动控制功能

Micro830
• 多达5个功能性插件槽,适用于需要运动控制功能、灵活的通信功能和
I/O 扩展功能的单机应用项目。
• 不同类型的控制器有相同的外形尺寸和附件
– 外形尺寸取决于基座上嵌入的 I/O 点数:
10、16、24 或 48
• 控制器可支持以下功能
– 最多支持四轴运动控制功能
– 多达三个脉冲串输出 (PTO)
– 多达六个高速计数器输入 (HSC)
– 24V DC 模块有频率为 100KHz 的 PTO 和 HSC
– 通过 PLCopen 运动控制指令支持单轴运动
– Home、Stop、MoveRelative、MoveAbsolute、MoveVelocity
• 嵌入式通信
– USB 编程
– 非隔离串行端口 (RS232/485)

楼主:
功能性插件模块
• 模拟量输入/输出 (2 通道/4 通道,非隔离)
– 采用创新的小型PLC嵌入模拟量 I/O 来定制小型PLC。多达 20 个模拟量输入。
• 热电阻/热电偶 (2 通道,非隔离)
– 可使用带自动调节功能的 PID,实现温度控制。将低成本的
Micro810 控制器变成一台单回路温度控制器。
• 可调电位计 (6 通道,模拟量输入)
– 增添六个模拟预设量的低成本方法,用于控制速度、位置
和温度。嵌入到控制器中,避免操作员的误操作。
• 串行端口 RS232/485 (隔离)
– 利用 Modbus RTU 和 ASCⅡ 协议支持,可完成高密度串行
通信任务。多达五个附加串行端口。
• Micro830/850 备份内存具有高精度实时时钟
– 一步操作就可以完成备份数据日志和配方。
– 支持带电插拔,可在线检索数据,无需停止控制器就可用
于复制/更新 Micro800 应用项目代码。
– 增加高精度实时时钟功能,无需校准或更新。

网友A:
脉冲输出功能终于来了! 有机会一定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输出功能终于来了! 有机会一定要用!

欢迎参加下期活动!

网友B:
本期活动还没公布名单啊,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期活动还没公布名单啊,期待中~~~~~~~~~

由于罗克韦尔上周在美国做“罗克韦尔博览会”,Micro800的几名主要工程师都前往美国,所以,15日截止报名后,名单一直没有审核下来。我们一直在积极沟通中,据最新的沟通情况,由于此次报名量远远超出预期,工程师的核实量大,全部核实完还需要等待到月底,最迟到12月5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谢谢!

网友C(2012-11-02):
说的比较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