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因为速度都达到20K以上一台机不能满足要求,用2台机器控制,要怎么控制。没有弄过。哪位师傅能写个例子发我邮箱lovegcr_1314@163.com.或着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用高速联机去做

网友B:
建议两台PLC使用PORT2的高速联机
一台做为主机,一台作为从机,主机负责控制从机的启动。从机中只是简单的编写140的伺服命令表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