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本人刚开始学三菱伺服,手上有一个MR-J2,而我只能找的到J2S的资料,请问有很大差别吗,还有编码器的线都剪断了,我怎么去判断用万用表或什么其它方法,谢谢

网友A:
呵呵;区别还是很大的,二个配的电机也不一样;

网友B:
两个系列的伺服CN1A/CN1B的引脚是一样的

网友B:
看下你是什么电机,编码器电缆是什么型号的,型号也是一样的,如MR-JCCBL5M-L等,这个图在MR-J2S伺服驱动器手册上是有的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意思就是说J2S与J2的编码器接法是一样是吗,我买的2手的只给我配了插头和单独的线,要我自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