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各位、我在监控一台设备的PLC程序、总共6382步。监控时却是这样子0-618步看不了,搜索0步也不行。只能看到618-6382步里面的程序。是怎么回事?是否被隐藏了?有办法可打开么?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的吧

网友B:
是什么的plc啊

网友C:
呵呵;你切换到指令表看一下0-618步是不是有就知道了;

网友D:
可能是不同版本的PLC编辑的,现用软件与原有的版本有冲突,你尝试一下将梯形图转换成数据表看看,也许在数据表中能显示。

网友E:
1N有6000多步?外插储存器了吧。

网友C:
1N最大可以到8000步;
用存储器最多也是8K;

楼主:
大惊小怪!FX1N60MT的人家写到7999步刚好的你就更加没见过了!!!2N128个点的程序只写到1020步那又是怎样!晕、楼上哪位无名小子

楼主:
没有显示的部分程序转换成指令表都是NOP。代表如何呢?是存在么?还是不存在?

网友D:
可能仍然是编辑软件的问题,版本不同,你用SWOPC-FXGP/WIN-C软件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