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比如
主站写了ld m8000  out m8070
           ld x0 out m800
从站写了ld m8000  out m8071
           ld m800 out y0
但从站那个PLC输出y0却没有动作?
正常的编写怎样的呢?求高手做个示范?

网友A:
我现在想知道你通信有没有设置好,例如站号、通信波特率、报文格式等等、、、、问题!哪个是主PLC?哪个是从PLC???

网友B:
二个通讯上了没?

网友C:
接线呢,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知道你通信有没有设置好,例如站号、通信波特率、报文格式等等、、、、问题!哪个是主PLC?哪个是从PLC???
都设置好了,就是不太会用GX写程序,求高手写个 两台三菱PLCRS485通讯的简单程序看看

网友D:
看你例子用了m8000,是FX系列PLC,这样的话,你的通讯要用FROM和TO指令的,不像Q系列直接写入站号对应的地址位就可以。

网友E:
从站怎么会有Y0呢?

网友F:
三菱的通讯手册上有样例,很详细。
FROM和TO指令是用于特殊模块的,如模拟量模块。

楼主:
o,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G:
解决了固然好,可以把问题和方法一起说出来,看故障处在哪里,可以互相学习下

楼主(2011-12-24):
只是没有接好线而已

网友H:
虚惊一场

网友I:
解决啦?教教我那~!

网友J:
用无协议啊 也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