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小弟第一次用这个东西,不是很懂,
安装程序,我是按照说明依次安装的,查过很多视频,但是每次都是这个端口不通

楼主:
贴图,
这个是贴图

网友A:
软件通讯设置中是怎么设置的?PLC的编程口是不是好的,电缆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好的?

网友B:
如果这样,就应该是线的问题了。如果是USB转换接口,那十之七八是这个转接串口没用。现在的本本用串口是个非常麻烦的事。

网友C:
转接器驱动安装好 编程软件设置好

楼主:
我全部都是新买的,想学所以自己买的
连接线是这个个图片上的线接起来的,PLC型号是:GX1S-30MR-001

网友D:
要怀疑你的线了;

网友A:
GX1S-30MR-001?是FX1S-30MR-001
你的线不是USB口的,直接连接,通讯设置里面直接选用COM1口,基本上都是默认的就可以,让卖线给你的确认下,让他指导下你,引到你一步步连接试下

楼主:
我确认了PLC上的型号
是这个型号:GX1S-30MR-001

不知道GX是不是和FX事一样的

网友E:
国产的替代FX1S型PLC,
在PC I/F 里选择“ RS232"  --
端口选择   COM几  (插上USB转RS232后,右键点击电脑桌面上的“计算机”或“我的电脑”,在属性里找到“设备管理”,打开后找到COM端口项,看USB现在的端口号是几,不确认的话拔下USB再插回去!如果USB驱动没装好,系统会提示的)   端口选择要与电脑的物理端口一致!
PLC没上电不在讨论之列
通讯测试一下,如果还没反映就要确认PLC的连接线,自己做一根成本很低的!我先后做了5根都能满足要求的....外观太丑了,自已用就行了!
以上都没问题的话,就剩下PLC了...这个不懂了

网友F:
换个个COM口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我找到原因,是因为PLC没上电造成的上面的结果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在输入的时候它老是说内存不足是怎么回事?

网友G:
PLC没上电哈哈

网友H:
没上电……
看样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I:
笔记本吗,PLC要上电,然后线插好驱动装好,打开软件选择正确的COM口,这样还不行就是线问题。另外几个不同的波特率分别尝试下。

网友E:
内存不足的提示,是因为你将“软元件注解”项打勾了,取消后后再来一次!
注解很占内存的!

网友J:
没有联接好而已哟

网友K:
内存不足,就只下程序就可以了,论坛里关于有这个问题的帖子

网友L:
如果端口设置正确的话,可能就是你的传输线的问题。如果是数控系统的话,你要设置PLC可以与GX通讯,设好以后要关机重启。再试试看。

网友L:
重新进行端口设置看看,或者设置某些参数,之后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