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水控制电路图

楼主(2011-11-23):
2个水泵(1主1备)1个压力表,控制电路带手动和自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想上传还是想要这样的电路图?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压力表“应是压力开关吧,是一种压力继电器吧?!

网友C:
不知道是继电器系统还是PLC系统

楼主:
是一个压力表接出三条线,是用继电器,求电路图,

网友D:
楼主说明白一点好吗?消防水泵应该是恒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