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台达DVP-40ES的PLC的电池在哪?规格是多少、大概价格?电池是要拆开机子才可看到吗?现触摸屏提示要更换电池,应该就指换PLC的电池吧,谢谢了!

网友A:
呵呵;台达的ES系列是没有电池的;
量一下你屏上的电池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B:
是触摸屏的电池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台达的ES系列是没有电池的;
量一下你屏上的电池电压是不是正常;
哦,那PLC的程序在断电时是靠什么保存的呢?屏的电池电压是多少伏的、大概价格?多谢!

网友A:
ES系列程序用的不是RAM,所以不用电池来保存;

网友C(2018-11-07):
台达PLCdvp20ex2要更换几伏电池

网友C:
台达PLC,DVP2OEX2有没有电池,多久更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