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欧姆龙CJ1M仿真,编好程序后能连上仿真器,但是加法指令和比较指令好像没反应。加法指令+BC H10 1 H10是不是前面使能端接通后就进行加法操作?但是我现在仿真将使能接通后H10数据不变?另外我使用比较指令CMP H10 1,输出好像也不对,H10不等于1,等于标志位也输出,在线更改H10的值后也不是正确的输出。由于我之前没有接触过欧姆龙的,因此很迷惑,是我的思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你先用程序将有关的数据寄存器清零后再执行计算!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指令写错了。我想比较H0和常数1,应该写成CMP H0 #1,常数前面要加#,否则是和地址内的值相比,当然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