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NZI 变频器

楼主(2011-11-23):
接触了一个西门子420系列的变频器、刚开始的故障是电机在频率设置最大时却缓慢运行、后来我用万用边俩表笔量输出电压3个端子想量下电压,奇怪得是运行速度又升起了,但这次是以最快速度运行!在触摸屏里把速度设到最小、结果却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运行!变频器的数值是PLC给出的、西门子PLC.简单简述就是变频器的频率是在触摸屏里设值的,设定的数值没有传送到变频器里。这会事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西门子是SIEMENS,不是SIMENZI;
你说的应当是外部输入电压或电流的原因;
你改成变频器面板上设频率试一下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B:
PLC程序是如何的?

网友C:
变频器参数有问题

楼主:
变频器内的参数没有更改过。之前一直都好好的。这次使用就成这样子!一共5个 2个会这样子设置不了。其它3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