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中国仪器仪表网为大家解决几个疑难问题
(1如何处理润滑油管线穿孔事故? 2润滑油中含水有何危容? 3.润滑油泵打不起压力的原因是什么?
4.润滑油泵打不超压力应如何处理?)

1、如何处理润滑油(润滑油真空滤油机)管线穿孔事故?
   答:(1)润滑油管线穿孔部位位于地下供油管线或回流
部分的处理:停产堵漏。
   (2)润滑油(透平油真空滤油机)管线穿孔部位位于单机供油部分的处理:①停
止运行的注水泵.②关该泵的分油阀,看漏失量是否消失。若
消失说明分油压阀严密性好,可做不停产检修。否则,就要停
产检修。
   2、润滑油中含水有何危容?
   答:润滑油中含水规定不超过0.03%,若润滑油中含水
超标,有以下危害:
   (1)严重破坏润滑油形成的油膜,影响润滑效果,
   (2)加速有机酸对金属的腐蚀作用,
   3.润滑油泵打不起压力的原因是什么?
   答:(1)油箱油位低,吸不上油或吸气较多,
   (2)吸油管路漏失严重,
   (3)泵体漏气不密封;
   (4)泵叶轮装反,两侧盖板间隙过大,
   (5)叶轮磨损,间隙过大.
   (6)油泵反转。
   (7)出油管线穿孔漏油。
   (8)分油压阀开得过大或漏油。
   (9)回油阀门开得过大、安全阀失灵或回油量过大。
   4.润滑油泵打不超压力应如何处理?
   答:润滑油泵打不起压力首先查明原因,根据原因采取
下列相应措施:
   (1)加润滑油,油位在1/2一2/3之间。
   (2)处理渗漏,
   (3)调整叶轮与两侧盖板间隙,
    (4)检查调整电动机接线。
    (5)控制回油阀及分油压阀开度。
     (6)更换新泵或安全阀。

网友A:
用的很好哦,各种仪器都应该人性“管理”
对仪器仪表也应该人性化啊,呵呵!
过滤器:http://www.shguolvq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