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各位大侠,交流下经验,我们公司有一种电机可以用380V和190V的电压,功率不变,接线9个线头,但是不能用220V哦,各位大侠讨论下电机的内部接线是怎么接的啊(电机不是中国的 哦)

网友A:
但是不能用220V哦

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B:
呵呵,,,会不会,改变三角形和星形接线,因为这样流差不多减一倍,三角形时用380V电压,星形时用190V了?

网友C:
接线9个线头的?

网友D:
进口的一般适应不同国家的电压等级都是有几种工作电压

网友E:
哥哥。九个头就对了。有三个线是固定星形的了,另外六个头跟这个三个头串联就是380.星形,并联就是190星形滴。看下马达接线盒就动了。是在不行拿万用表打下。
有不懂得直接打我电话。18626175939 顾顺意

网友F:
应该是双速电机吧,我们单位就有九个头的电机,不过电压都是380V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哥哥。九个头就对了。有三个线是固定星形的了,另外六个头跟这个三个头串联就是380.星形,并联就是190星形滴。看下马达接线盒就动了。是在不行拿万用表打下。
有不懂得直接打我电话。18626175939 顾顺意

同意

楼主:
不错啊,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