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程序时,最后报告内存不足?如图

楼主(2011-11-23):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不要勾 软元件注释 试试

网友B:
楼主的PLC是不是FX1S系列的?
你不要把别的勾上,只下程序

网友C:
编译没错就只下程序

网友D:
编译没错就只下程序,不行的话就清除一下内存!

网友E:
注释占内存的。不勾,看程序超过2000步没。

网友F:
只选MAIN试一下;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希望解决了也给个信,问题也得有个解决的方法呀

网友G:
确认下PLC参数设置里面的容量设置一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不选那个注释就OK了,
谢谢各位高手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已经测试成功,编了几个小程序试了一下,呵呵呵,

网友H:
不要下载注释就可以了

网友G:
老前辈 有时间我们互相探讨下了 我虽然接触时间不是很长 也单独接过一些工程 就是认识这块的人 我的联系方式13631498714 方便留个电话了

网友I:
其实只需要勾MAIN的程序,传进去试一下

网友J:
PLC内存不够的,只选择主程序下传吧。

网友K(2012-02-08):
三菱编程软件装不了
是这样的

网友L(2012-10-22):
只下程序,其他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