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这两个是什么?有什么用?

楼主(2011-11-23):
不想说什么了······

网友A:
上面是滤波器,额定电流10A。下面看面板像变频器或是调速控制装置,看看主接线才知道

网友B:
是“KEB”变频器?

网友C:
这个滤波器体积有点大,相同容量现在的好像比较小

网友D:
上面是电源滤波器
下面是变频器

网友E:
电磁滤波器,下面是变频器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前面是滤波器,后面是控制器。具体的型号、功能还要等设备厂家来讲解。谢谢各位······

网友F:
滤波器。变频器

网友G:
上面是滤波器,下面是科比的变频器,德国滴

楼主:
今天厂家的告诉我,下面的不是变频器,而是驱动器。跟变频器不一样。因为是全英文的说明书,所以没要。

网友H:
上面是电源滤波器,下面是变频器,调速装置软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