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隔离变压器用做供应控制线路电源时,它的可用功率和输出电流各是多少?怎么得来的?比如容量是1KVA、输入是380V、输出是36V的,它的可用功率和输出电流各是多少?怎么计呢?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电工,但是都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请高手解决,多谢!!!!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一般效率都很高,可以认为百分之97~98,所以可用功率基本就是1KVA。36V输出电流就可知道为27.7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一般效率都很高,可以认为百分之97~98,所以可用功率基本就是1KVA。36V输出电流就可知道为27.7A.

这个输出电流应该是最大可承载电流吧,它的实际输出电流应该跟输入有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