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3):
最近遇上一个设备,两个正交电机X,Y用于涂胶,公司要求用AutoCAD画图,让X,Y轴的电机按照CAD图纸进行运行?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不知道怎么办?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高手,请指点一下方向。急!

网友A:
依据AutoCad的图纸切割玻璃就是这样的一个应用,但是那套意大利进口的将AutoCad转换为矢量坐标的软件,却占据了6位数的人民币价格.

网友B:
用不了多少钱,买台小型切割机把切割头换成刷子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多少钱,买台小型切割机把切割头换成刷子就可以了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哪里有这种小型切割机卖呀?大约要多少钱呀?哪位推荐一下!

楼主(2012-03-20):
关于PMAC-PC1型卡的接线询求帮助
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好!
我有几个关于PMAC-PC1型卡的接线问题不懂,请大家帮我分析可能产生的原因。

1) 当使用外部电源(E89闭合,E100接1,2口,E90接1,2口,E85,E87,E88闭合)时,正、负限位,+L1M1,-L1M1无输入信号,当使用内部

电源(E85,E87,E88,E89闭合 ,E90接2,3口,E100接1,2口)时,+L1M1,-L1M1有信号输入。

PMAC-PC1控制卡接线(使用外部电源)按下图所示,其它的线没有接。

JMACH1(J8)           安川伺服SGMJV(增量型编码器)
25   --------            33  PA0
27   --------            34  PA0/
21   --------            35  PB0
23   --------            36  PB0/
17   --------            19  PC0
19   ---------           20  PC0/
43   ---------            5  V-REF
58   --------             6  GND
59   --------      +12V
60   --------      -12V

51和53直接短接到点58或3都没有+L1M1,-L1M1信号输入。

考虑到可能出现电源干扰,我们准备用外部电源接线,可是始终没有+L1M1,-L1M1信号输入,配置完成不了。

2) 在第一次用P1setup32配置电机完成后,用SAVE命令保存过后,但是当下次断电后重新启动时,在Terminal中使用命令“i100=1”激活电机

不成功,电机1始终激活不了,除非重新用P1setup32配置,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还是我的操作方法有误?

3) PMAC-PC1型卡接6个绝对值伺服编码器时,是否一定需要用到附件,如附件14I/O卡,不用行不行?

网友D(2013-07-30):
可以将这两个电机 加上数控系统 可以接受G代码指令 将AutoCad图 转成DXF文件 再经过专门的编程软件生成运行的轨迹 沿Cad的线条走 通过后处理转换成 数控系统可以识别的G代码即可完 只是一个思路

网友E:
买张维宏雕刻控制卡,它的软件可以运行CAD格式!

网友F:
楼上的各位的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