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伺服控制

楼主(2011-11-24):
PLC于伺服控制要注意什么。

网友A:
看伺服是哪种控制模式,如果是位置控制模式,常用的方法是PLC要能发出脉冲

网友B:
一般PLC要选晶体管的,伺服接线要对

网友C:
没什么好主意,要主意你这个要干什么?

网友D:
注意什么?
得看怎么用了。

控制模式,外部接线,伺服驱动器内电子齿轮比的设置,程序内部发脉冲的方法 (可以用哪些指令)等等,具体自己一操作就有数了。
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常用的就是发脉冲

网友F:
看伺服驱动器对应的手册,上面会有接线图说明的

网友G:
把线接对就行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把线接对就行了吧!
伺服还有相关的参数要设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把线接对就行了吧!
伺服还有相关的参数要设置的

是啊,里面的参数没有设置好,出现的问题是你想象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