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2011-11-24):
关于变频器的频率输出有些疑惑
变频器的频率是否与输入侧频率无关
变频器的频率是不是由脉宽调制时的调制波频率决定
那么只要IGBT的开关频率范围内,是否可以随意调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那么如果变频器频率调制到100hz 对应的电机是否不能用普通电机,要选高频电机
希望哪位大侠给我解决这几点疑惑
万分万分感谢

网友A:
跟输入侧无关,有关可能就不叫变频起了。
是的。
恩,变频器上有限制400HZ
可以用普通电机调到100HZ,但是就超载了,马达带负载可能会烧。算功率的。
有问题可以打电话交流。
18626175939 顾顺意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
了解下电机如何变速的原理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D:
一般可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只是电机寿命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