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我是新手,我想问下一个20KVA容量电源中,要实现两台7.5KW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同时启停,其中用到的控制元件和保护元件比如继电器等,是不是应该根据线电流来选型的,如果不是,那应该根据什么来选型,求指教,谢谢。。。

网友A:
两台7.5KW交流异步电动机同时启停,20KVA的容量恐怕不行吧

楼主:
为什么不行,是提供的电流不够吗?
元器件的选型应该根据什么来的。

网友B:
呵呵;这个容量起动一台还有可能;
二台是不可能带的动的;

网友C:
二台的话,变压器太小!

楼主:
那如果在变压器容量达到要求的情况下,控制元件的选型根据什么来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容量起动一台还有可能;
二台是不可能带的动的;

网友E:
电源容量小了。考虑软起或者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