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怎么看这张标签。
还有接线端的含义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V+ GND 接电源,下面四个接马达线圈,在下面有脉冲输入,方向输入还有个不需要的。看下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V+ GND 接电源,下面四个接马达线圈,在下面有脉冲输入,方向输入还有个不需要的。看下说明书。
大哥厉害

网友C:
subdivided 是细分,通过驱动器侧面的sw1 sw2 sw3 开关还设置步进驱动的细分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