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一、安装场所的选择

  ·选择测量管内不会出现负压的场所;

  ·避免安装在电机、变压器等强电设备附件,以免引起电气干扰;

  ·避免安装位置周围有强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测量混合相流体时,避免引起相分离的场所;

  ·环境温度一般应在-25℃~60℃范围内,尽可能避免阳光直射;

  ·安装在无振动或选择振动小的场合,如果振动过大,应该在传感器前后的管道上加固定支撑;

  ·环境相对湿度应该在10%~90%范围内;

  ·避免安装在能被雨水直淋或者浸没的场所。http://www.yiqi800.com

  二、对直管段长度的要求

  电磁流量计对前后直管段的要求比较低,一般对于90°弯头,T形三通,异径管、全开阀门等流动阻力件,离电磁流量计的电极轴中线(不是传感器的端面)应该有5D的直管段;对于不同开度的阀门(比如可调开度的阀门),则上游侧的直管段长度需要10D。一般传感器下游的直管段只需要3D就可以满足要求,测量不同介质的混合液体时,混合点与流量计之间的距离最少要大于30D。(D为流量计的内径)

  三、安装位置和流动方向

  电磁流量计可以水平、垂直、和倾斜安装在管道上。

  在水平安装时,电磁流量计的电极轴必须水平,防止由于流体所夹带的气泡而产生电极短时间的绝缘,也可以防止电极被流体中沉积物覆盖。不应该将传感器安装在最高位置处,以免有气体积聚。

  垂直安装时,应该使流动方向向上,这样可以使无流量或者流量很小时,流体中夹带的较重固体颗粒下沉,而轻的肢肪类物质上升离开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电极区,在测量泥浆、矿浆等液固两相介质时,避免固相沉淀和传感器衬里的不均匀摩擦。

  传感器的测量管道必须充满流体,必须有一定的背压。为防止出现负压(损坏衬里),电磁流量计不应该安装在泵的进口,而应该安装在泵的出口;在倾斜安装时,必须安装在上升管道;在开口排放的管道安装时,必须安装在管道的较低处。

  应在传感器的下游安装控制阀和切断阀,而不应该安装在传感器上游。

  四、测量井内安装流量计的方式

  (1、入口 2、溢流管 3、入口 4、清洗孔 5、流量计 6、短管 7、出口 8、排污口 9、排污阀)

  1、励磁电缆可选用HZ中型橡套电缆,其长度与信号电缆一样

  2、信号电缆和其他动力电源电缆必须严格分开,不能敷设在同一根管子内,不能平行敷设,不能绞合在一起,应分别单独穿在钢管内。

  3、信号电缆和励磁电缆尽可能短,不能将多余的电缆卷在一起,应将多余电缆剪掉,并重新焊接头,电缆进入传感器电气接口时,在端口处做成U型,这样可以防止雨水渗透到传感器中。

  4、分体型电磁流量计励磁电缆和转换器之间的连接用专用接线完成,转换器和外部的连接同一体型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