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

楼主(2011-11-24):
麻烦大师们帮忙设计一个污水泵自动控制线路图,一个星三角正反转异地控制线路图,再一个排烟风机自动控制线路图!这三个图均无特别要求,大师们可以自由发挥!只求合理就行了!谢谢!!!

网友A:
多少小费啊,我帮你做了

网友B:
这么容易自己就做了

网友C:
星三角正反转::

网友D:
大容量电机是不允许频繁正反转切换的。
考虑变频器吧。

网友E:
收费劳动,这些不难!

网友F:
如果是小功率电机,直接一个正反转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G(2012-01-08):
这个教科书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