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听别人说,变频器内部的主电路和伺服驱动器的内部主电路差不多,都是先整流,再滤波,再逆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步进驱动器内部的主电路又会是怎样的?也请大伙说说,三者的控制,保护电路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Thanks!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变频器是这样的。步进输入的是直流24V,所以不存在整流一说了。三者保护电路变频伺服有缺相,低压,过压,过流过载的伺服还要复杂点,还有刹车过流的,步进就没有那么多了,成本制约,我见过的只有过流保护。

网友B:
应该是差不多,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哦
http://ww.dgtianji.com

网友C:
你说的比较笼统了,变频器的种类很多,你说的是交-直-交变频器,而交-交变频器不需要直流部分。也就是没有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比较笼统了,变频器的种类很多,你说的是交-直-交变频器,而交-交变频器不需要直流部分。也就是没有逆变器。

我还没用到过交-交变频器的呢,怎样才能买到交-交变频器呢,这两种变频器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C:
交-交变频的调节范围较低最高为电源频率的1/3至1/2,电网的功率因数较低,需要进行无功补偿,但效率较高,
交-直-交变频的元件少调节范围较大不受电源频率限制,电网功率因数高,但功率较低。最主要的是通用性好,适用范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