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

楼主(2011-11-24):
大伙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来判断IGBT模块的好与坏?检测仪表我只有万用表哦,该怎么检测呢?期待高手解答,Thanks!

网友A:
实际维修中IGBT管多为击穿损坏。

网友B:
如果手里有好的,可以比较一下。这个需要自己总结的。

楼主:
大伙说说看了

网友C:
找个好的IGBT用万用表测电阻进行对比。
学无止境、、、

网友D:
请告知检测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E(2012-05-09):
用万用表只能判断整流桥,IGBT的续流二极管好坏,你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和电容档试试看看,六路对比着测试,应该能判断出来IGBT栅极漏电,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