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是3.6伏?价格大概是多少?一般低于多少伏会有报警提示?谢谢

网友A:
没有触摸屏的具体型号?

网友B:
不同的型号对应不同的供电电池

网友C:
就电脑上主板电池就行了。3.6V是虚电压,你量普通干电池都可以达到1.8V了

网友D:
有的型号用的是3V的;
你具体屏的型号?

楼主:
谢谢各位的教导,屏的型号是DOP A80THTD1 ,前几天提示过一次换电池,但这几天却没提示过了,电池拆下量得3伏,不知这电池该换吗?价格?

网友D:
电池上有电压标在上面的;
3V的你量出3V也说明电压低了,需更换;

网友D:
DOP A80用的就是普通的3V电池;
不过新的电压一般有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DOP A80用的就是普通的3V电池;
不过新的电压一般有3.3V;
哦,电池上没标有多少伏,我想再用段时间,如果还没有提示换电池就用到它有提示了再换。

网友E(2012-01-21):
对
山特ups
很了解,对台达的
ups电源
的知识也可以但电池没多的了解。看样要好好补充能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