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用FXGP无法写入程序,后来发现,在写入过程中检测串口输出端,根本就没有脉冲输出,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无法写入,那有什么具体提示?
写入过程中怎么会有脉冲输出呢

网友B:
是用示波器检测的通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写入,那有什么具体提示?
写入过程中怎么会有脉冲输出呢

写入时候出现通讯错误,写入的时候串口要向PLC发送数据啊。但是我这个串口好像没有发送数据呢。

网友A:
写FX系列的PLC,如果是带串口的电脑,用SC-09直接接上,通讯设置中用默认的就能连上的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PLC的编程口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FX系列的PLC,如果是带串口的电脑,用SC-09直接接上,通讯设置中用默认的就能连上的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PLC的编程口是不是好的

我是这样测试的。我用串口输出接的MAX232芯片,在232芯片的输出端接的LED,其他软件下载的时候都会有脉冲输出,指示灯闪烁,只有FXGP这个没有。好奇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FX系列的PLC,如果是带串口的电脑,用SC-09直接接上,通讯设置中用默认的就能连上的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PLC的编程口是不是好的
我用的是普通串口线。就是下载的时候,串口没有输出信号,但是用GX下载的时候,串口是有输出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