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咸老师,您好!我刚接触变频器维修不久,有些基础的问题还不明白,自从读了您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章实例分析》后受益匪浅,您的这本书我反复看了几遍了,现在正在研究学习书中的维修案例。但是有个问题我看了好几遍始终没有弄明白,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那就是<<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章实例分析》一书中第75页(PC923和PC929与后置放大器构成的U相驱动电路)一图中PC929的9脚的保护过程结合书中画的电路图怎么也搞不明白?书中第79页的由PC923和PC929构成的驱动电路基本可以搞清楚。我想问一下老师79页的电路图和75的电路图是有区别的吗?咸老师能结合书中75页的电路图把动作保护过程详述一下吗?我在您的工控博客留了言,但是好几天了,还没有通过审核,所以就在这里向您请教了

网友A:
问到这来了

网友B:
道理都一样!
929、316还有其它分立元件组合的电路
都是检测IGBT压降来判断过流!
看分立元件电路可比较清楚了解IGBT管降检测过程

网友C:
哈哈,回头看了一下书,75、79页两电路没有什么不同啊。重标了一下PC929的供电电压,并在图上标注了a、b、c三个点,从三个点的电压变化,说一下IGBT导通期间的管压降检测原理吧。从PC929的供电看,两个供电脚之间的电压是28V,12、13脚为+28V,10、14脚为0V。没有问题吧。
先假设一下,IGBT截止期间,假设a点静态工作点为15V(或17V),由内部电路所决定,b、c点电压由R99、R100引入+28V,因D26的反向作用构成不成分压回路,因而b、c点电压值为+28V,D26反偏截止,a点电压维持15V不变。
在驱动脉冲作用期间,出现两种情况:
1、IGBT在脉冲驱动下正常导通,C、E极相当于短接,D25负端降为10V,D25正偏导通,将b、c点电压拉低于10V,D26因而满足正偏条件而导通,将PC929的9脚电压拉低,内部检测电路,由此判断脉冲作用时,IGBT正常开通,不报出OC信号;
2、脉冲驱动下,IGBT因故障原因没有导通,D25无导通条件,b、c点电压仍为+28V,D26反偏截止,在脉冲作用期间,a点仍为15V(或17V)高电平,PC929内部电路据此判断,IGBT故障,8脚内部晶体管Q3导通,光耦器PC12得到输入电流,报出OC信号。
   电路所实现的对IGBT导通管压降的检测,实质上是在PC929的2、3脚脉冲信号作用期间(以产生内部输入侧内部发光二极管的输入电流为依据),检测信号输入脚9脚的电压有无降低,或者说检测到一个低电压脉冲信号为判断依据的。在脉冲作用期间,9脚原高电平电压无变化,则认为存在OC故障!
若因前级电路故障,输入侧无脉冲信号输入,即内部检测电路则不会报出OC故障,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缺相或无输出故障时,驱动电路为何不报出OC故障的原因。
嗨,说得有点罗嗦,也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谢谢咸老师了,您解释得非常明白。我原先对书中的电路图有点疑惑,是因为没确定图中您标的R107上面的节点,这样一标,我就很清楚了。谢谢您的回答,非常感谢。看了您的书以后,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正在研究书中的维修案例,不少案例我都能背过了,真是受益匪浅。呵呵,以后有不懂的地方,还请咸老师多指教。再一次感谢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