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室平衡容器

楼主(2011-11-24):
我们公司用在锅炉汽包上的双室平衡容器与双色水位计对比,水位偏差比较大,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有没有双室平衡容器的具体调试方法?

网友A:
用电极点液位计和双色水位计进行对比,会比较简单易实现

网友B:
校验差压变送器

网友B:
温度、压力改变时水位有差异的

网友C:
双室平衡器上方的丝堵,如果没有可以人为的开个孔然后焊上个DN15的闸阀,有丝的拧上也行但要注意拧紧,因为高压高温建议还是焊上,闸阀上面加个漏斗也行,不加也可。在怀疑双室平衡器内的冷凝水不满或者引压管内水赃物时时可以通过这个阀门上里人工加水。
操作切断双室平衡器的取压阀门,把引压管内脏水排净,引压管水干净也可不拍,从平衡器上部人工注水,直到漫出,然后关闭注水阀,如果时间允许最好让其双室平衡器内注水温度通过传导达到锅炉温度后在开启取压阀,如果时间紧急也可直接投运取压阀,但开启时要缓慢进行,让注入的水缓慢升温,防止过热气化。
就是人工注水双室平衡器也有一个动态平衡,因此其投用后也有一个缓慢调整过程,其显示液位逐步增大,大约二三十分钟后稳定。

楼主:
大虾,能发个改进的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