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一养殖场每天需抽水5次,每次15分钟,蓄水池离潜水泵开关有150米,经常开了闸门忘了关,导致室内经常进水,愁死人了,买了一个电铃因为使用频繁几天就坏了,有没有办法在忘了关开关的情况下,10--15分钟自动跳闸?用自动水位控制器距离太远 很麻烦,大家帮帮忙! 别的办法也可以,只要能提醒别再跑水了就行,对电路知识一窍不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装个时控器不就可以啦!

网友B:
对  楼上的方法不错  装 时控

楼主:
水泵是三相的,能接吗?我的意思是:一开闸门就计时 ,如果超过10分钟报警或者自动断闸,我应该怎么办?时控器可以做到吗?谢谢各位回复 感谢

网友C:
干嘛要装电铃,这么远跑回去不累吗?用时间继电器来进行控制,一切OK

网友D:
去卖个冰箱知音、装在接触线圈上,可以控制开0一120分钟,关0一120分钟、我们油泵上就装了一个、我们控制开10分钟、关15分钟

网友D:
每天5次的话还是时控开关好

网友E:
如果是3相的,用时控或者时间继电器那就要加接触器才行,用刀闸开关是不行的

网友F:
买个时控开关来控制接触器,再控制水泵就行。

网友G:
每天5次的话还是时控开关好。不过要精确控制还是人为送电,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再控制水泵。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H:
真像是一道数学题呀

网友I:
还是用液位继电器或浮球开关好,没水自动抽,水满自动停!

网友J:
装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