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烧录软件

楼主(2011-11-24):
谁有呢,发给我,谢谢了。。

网友A:
网上随便搜搜大把的 不知道的可以先下载个电驴 一定会找到你满意的软件

网友B:
我有买学习板送的。两个。一个串口,一个串口ISP的 加我QQ435897383

网友C:
如果是stc的就不用烧录了,直接串口下载即可。
还有就是你也得提供烧录器的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