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我公司新上一项目,安装的低压电容柜出过多次事故,主要事故现象是烧熔断器熔芯,三相电流不平衡(多的时候能相差10A以上),后用专门测谐波的仪表测得三次谐波高达10%(正常在1%—3%),电抗器发热厉害。随后我们做如下改进:1、把电抗器拆除不用。2、把电容组分开来减小熔断器负载。
我有如下疑问:1、这样做合理吗?2、电抗器拆除后谐波对电容柜本身的危害不是更大了吗?
改进后的结果是电容柜确实运行良好没有发生过事故,可是偏流依然存在,变压器二次侧电缆发热仍然严重。
想请教各位大虾我的顾虑有没有必要?这样改好吗?

网友A:
楼主现场负载都是些什么啊??
电容柜补偿方式是??

网友B:
考虑下现场负载吧

网友C:
装个UPS稳压滤波器看看

楼主:
现场设备大部分都是交流电机。就是感觉我说的那种改进方法不合理

网友D:
把那个保险换成空开就哦了!很简单的。

网友E(2012-01-13):
根据系统谐波次数的含量大小,配以不同电抗率的电抗器,能抑制谐波。但要消除谐波,可以采用有源电力滤波器,

网友F:
我感觉不合理,这样更容易烧电容器,原因1负荷大,2补偿不合理,

网友G(2012-03-22):
还是对其进行治理的好,应该是谐波电流的原因,可以选用有源滤波器进行治理。您说的也是对的,谐波会使电容柜产生谐振或共振。安全隐患还是存大的。

网友H:
我有如下疑问:1、这样做合理吗?2、电抗器拆除后谐波对电容柜本身的危害不是更大了吗?
改进后的结果是电容柜确实运行良好没有发生过事故,可是偏流依然存在,变压器二次侧电缆发热仍然严重。
想请教各位大虾我的顾虑有没有必要?这样改好吗?
这样做很不合理,主要看你是几次谐波,做百分几电抗器,根据几次谐波投相应的电抗,最好做动态无功补偿.我以前在汽车车城上班,几乎每个厂都有很大的谐波,如果你需要改造,我可以给你介绍厂家

网友I:
     看了你的贴,我建议你采用单相自愈式电容做无功补偿,电容必须采用专用电容交流接触器,电容工作时必须有放电电阻进行放电。单相电容可采用Y与△两种方式连接,贵厂谐波怎么这样,不会是有中频炉?要是有这类式的设备,必须加谐波治理装置。与电容柜分开最为理想。可选择抗谐波电容器。谐波滤波补偿等...。
 如有不理解请加QQ群215894094找我我们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