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TO K0 K1 K4 K2中K4代表什么意思啊?
TO K0 K1 H0000 K1 中H0000代表什么意思啊?看资料有人说H0000是选择模拟量信号的,电流还是电压输入,还有说CH1的,还有说数据的,
具体是什么意思啊,给小弟讲解讲解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K4 H000都是数据,
要看你这个是什么模块,然后找到这个模块的手册,第二个指令要看这个1号缓冲区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对第一个模块的1号缓冲区写入数据

网友B:
先查看下什么模块的,针对问题找原因能加深很多

网友C:
好好把说明书看一看,自己心里会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