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空调室内风机2组接线各代表什么

楼主(2011-11-24):
各位,本人在拆下一个海尔空调室内风机时,碰到一个问题,里面共6根线,3根线一组,其中一组应该是电机绕组线,另外一组不知道是什么线,想请教各位对空调系统熟悉的师傅,讲解一下!谢谢了!见图片!

网友A:
风机的标签上不是都已近标注出来了吗,各颜色的线号所对应的功能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B:
下面的3条应该是测速发电机的线

网友C:
霍尔传感器,起到自动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