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4):
下载的一个程序打开后GX梯形图读出时最上角显示是696步怎么在程序里才520步呢还有就是转换成SFC后怎么多出来一段程序呢

网友A:
其实程序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梯形图和功能块图这两种编程语言会在结构上有一些差异,故彼此转换是会出现步数的不相同。

网友A:
自己的见解,还望高人解答。。。。。。。

网友B:
其实程序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梯形图和功能块图这两种编程语言会在结构上有一些差异,故彼此转换是会出现步数的不相同。这样理解很好呀!
--------------------

网友C:
我猜一猜哦:END后面还有不有程序,或者是第一个END后面、还有不有END?